楼主(2008-09-15):
如题:我有一台飞利浦17显示器,刚开机时模糊不清,过十几分钟后就正常了,请问是不是管座有问题,要如何更换?
显示器

网友:
焊下来换呗,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一定要放高压,,不然要受罪的,放完后就没事了,你可以放心换吧?拿一根万用表的线,接在显象管的地线上,另一端接高压帽里的卡簧就可以了,最好多靠几下

网友:
焊下来换呗

网友:
今天也刚换了一个。我就直接焊下来了。也没放电,不过小心点总是好的。

网友:
换管座要放电?是高压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