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动一小格,吹下电源管理芯片后风扇转动多几圈

楼主(2008-09-15):
我得一个杂牌主板,开不了机。
我刚拿到的时候主板上的电容是鼓的,买了10块钱的电容换了,可是还不能开机;
后来我想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坏了,电源管理芯片为HIP6301CB,HIP6601CB,场效应管为GBF75N03,FR3704
一开始电源管理芯片和场效应管在主板上的时候风扇转动一小格停了,吹下电源管理芯片和场效应管后风扇转动多几圈又停了。

请问这种情况我换下新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场效应管后能开机的几率有多大。各位大侠又是怎么维修的,谢谢啦!

网友:
看完觉得你也是入门级水平,可以短接电源的绿黑线,摸主板有什么芯片发烫,一般事CPU附近的场管,换之,一般就OK了

再说一句,如果不OK一般你估计也修不好了!

网友:
o 谢谢,对了我如果要查是否短路怎么查,我的是845gl 金菠萝

网友:
CPU管子全吹下来,挨个量,一个都不放过

网友:
检查CPU供电处的电感
看短路没有

网友:
谢谢5楼,我这周回去试试,电感就是那个铜线圈吧。测试的时候用外用表量是不是通的对吗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我换了MOS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