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TTL,LVDS屏。和如何分什么单6。和双6的资料

楼主(2008-09-15):
有专门介绍如何分TTL,LVDS屏。和如何分什么单6。和双6的资料呀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愚蠢的问题,而是修液晶显示器的基础。论坛内好像有许多这样的资料的。

网友:
(转帖)至于是单口还是双口就要拧开螺丝看看里面的电路,一般每对数据线之间都有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看到4个的话就是单口6位颜色的屏,看到8个的话就是双口六位,5个的话一般是单口8位,有10个一般就是双口8位,当然有资料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呵呵!
也有TMDS也用这种20PIN的连接头的,比如LG的LP141X1,不过基本上很少。刚刚在别的地方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