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m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9-15):
哪位高手了解这8只脚块子:块子身体上有两排2030M
该板子一插上电源     诊断卡的灯就有两灯灰暗的亮     但电源风扇不转    在怎么触发开关     电源风扇都不转    I/O芯片已换  网卡都取了     问题依旧      检查触发电路      发现ATX 的14脚 通过一电阻到上面那八只脚的芯片的第二脚       在线测那芯片1,8,7,6,5的脚都通的(但不对地通) 把芯片取下看主板  确实主板对应的8,7,6,5是在一跟线上 1脚就不在一跟线上  在测量芯片的1脚和其他8,7,6,5通了 觉得该芯片已经被烧  可不知道该芯片用什么来代换   请高手指点

网友:
4500m,4500m的代换在论坛上搜搜

网友:
用4500m可以带换,我用过

网友:
可我4500M都找不到啥    听别人说可以把 5,6,7,8  和1脚连接   我试了  根本就不行  电压都出问题了

网友:
华擎板子上也有这个芯片,估计是开机用的,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能开机,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2030`也就是这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4046-1-1.html心在飞翔  老大说的DUAL电压~也就是俩个管并在一起~5678并在一起D极输出~另12脚为一组G极S极~34脚为一组G极S极~这俩组一组接普通电压一组接SB电压~如果暂时使用只要找到普通电压那一组把电压直接连到5678任一脚就行了~
这只是我的理解可以参考下`

网友(2009-08-15):
1脚3。3V,飞到 5,6,7,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