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必须有IO的芯片吗?

楼主(2008-09-15):
如果有的小型板,键盘和鼠标都是挂在USB端口上的,又不需要并口等端口,那是不是就没有IO,只用把BIOS挂在LPC或者FWH上呢?
芯片

网友:
呵呵 这你可以问一下搞设计的人

网友: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德

网友:
I/O不是可以集成在南桥内部吗?

网友:
基本的板要触发都是I/O+南侨。因该多有吧?

网友:
对了,这几天我老是遇到主板会发出响声的。像R40CPU下面的电感。或是芯片在叫?一般是怎么引起的呀?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声音吧

网友:
都有吧,必备的

网友:
但有时候看一些INTEL的构架图,又完全没有用到S I/O,BIOS就是挂在FWH上的...昏了,呵呵
[
]

网友:
现在键盘的输入也是由IO芯片来管理的,没IO芯片你怎么输入呢?

网友:
:lol :lol :lol :lol

网友:
应该是必须的吧,甭管是独立还是集成,这东西是不可少的,而且系统监控应该都是由它来完成的啊

网友:
io功能肯定少不了,但IO芯片可以没有。以前的VIaA686a,686b,集成IO的所有功能,主板上也没有IO芯片。

网友:
我想以后只有一个芯片。一个芯片就把所有的芯片集成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