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故障?

楼主(2008-09-15):
今天收到一个 长城ATX-300P4-PFC电源不知是什么版的(有图纸的版是2.03版),仔细对比了一下只是标注有点差别。其它零件有点变化外,其它都是一样的。
打开一下有个电阻R82虚焊,造成几个10V1000UF、几个10V2200UF的电容鼓包漏液了,加焊R82,更换电容,测试之后,故障如下说明:

         脱机待机下,测试ATX14脚(绿线,PS信号)有3.6V,LM339的13脚(PG)为0V,ATX紫色线上有+5.1V,其他各脚为0V。

          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后,ATX绿线为0V,PG为5.2V,同时ATX其他各脚有正常的电压输出。

           在电源的D型插头接入一个风扇,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后,ATX绿线为0V,PG为5.2V,同时ATX其他各脚也有正常的电压输出。

          问题是:当用此电源接到主板上,开机时,ATX绿线为0V,PG为0V,同时ATX其他各脚有正常的电压输出。
为什么此PG信号不为正常的5V电压呢?问题在哪里还请大家讲一讲?

网友:
更换了2块主控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只是把三个开关管附近的50V1UF的电容焊了几下就解决了。
估计故障不像是虚焊引起的,但是故障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正在测试中。。。。。。等三天之后投入使用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重点检查一下LM339外围电路,还有既然你确定焊了几下那三个电容故障就恢复了索性就把那三个电容全都换了

网友:
开始是换了三个电容试电源是好的,接着一个一个换回去,一次一次试全是好的了。

网友:
这个说得有点让你迷惘

网友:
只是把三个开关管附近的50V1UF的电容焊了几下就解决了。
---------------------------------------------------------------------------------
如果是这样(确定是给这三个电容加热就好了),估计要不了多就会复发。

你因该换掉这个电容。

从现象上看可能是电容变质,容量减小所致。当用电烙铁给电解电容加热后,可使电解质短时间(几个小时到几天也有半个月的)恢复容量。

网友:
我的绿线有三点六V电压,其它脚都没有.强行上风扇能转

网友(2008-11-08):
50u电容变小值,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只是把三个开关管附近的50V1UF的电容焊了几下就解决了。
估计故障不像是虚焊引起的,但是故障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正在测试中。。。。。。等三天之后投入使用

该电源发生接触不好是经常现象,碰到过不少。另外电容鼓包也是经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