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600 跑2CA 是怎么回事,怎么拆啊,

楼主(2008-09-15):
HP5600
笔记本
,代码跑2C,是不是不过内存啊,这个笔记本怎么拆啊
笔记本

网友:
小弟不怎么会修 本啊。请高手指教啊,不加内存跑82,加内存跑2C啊

网友:
不知各位HP5600怎么拆啊

网友:
电流多大呀,这个机器没拆过!!

网友:
没用电流测啊,我就用测试卡看了下啊,对了您所讲的是用稳压电压以测电流的方式来看笔记本故障吗,那怎么来使用,要是测试整机,具体测哪的电流啊,谢谢老师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