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乱叫中

楼主(2008-09-15):
昨天接的笔记本,待机电流是0.6A左右,通电马上乱叫,先以为是内存和键盘有问题,换下来还 是乱叫,裸板上电0.65A电流,待机电压都有,3.3和5V的。看了论坛上说的,像是北桥的问题,再问:479的芯片能不能用478假负载上,我用带灯的看了一下,好多灯不亮,看来北桥真的有问题了,风扇在开机的时候转了几秒,后来就一直没转过,CPU在其他机上试过是好的,现在有点迷糊了,请老师帮忙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修过几台

cpu 供电 ic 虚焊,加焊即可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看过论坛了,自己也焊过了,CPU上供电有1.8V,内存1.27V都有,我自己也不懂了

网友:
“待机电流是0.6A左右”,不会吧!如果问题解决了,请告之!

网友:
今天拿到高手那里去了,北桥的问题,还看了一手现学的手工给笔记本做BGA,厉害啊,我要买点锡珠的铜网,在家自己练练手。问一下笔记本显卡和南桥一般用0.5还是0.6的锡珠。

网友:
855的北桥是用0.76,DBM南桥,用0.76 0.5的用的少,0.6的用得多,

网友:
可能是3205的事

加焊一下ADP3205差不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