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跑A8

楼主(2008-09-15):
华硕 845主板,型号为P4XP-X
故障现象:能触发,数码卡跑A8,有报警声
明显是内存不过,此板的内存插槽为两个DDR和两个SD,两个内存的VDD都无,量只有0.9V,是由一个MOS管转换而来的,G极为9V,D0.9V.S也是0.9V,明显异常,换了此管故障依旧,跑线路,D极连向两个LM324,一起换掉还是不行,旁边还有一个六脚的IC和两个5脚的IC,不知道是什么,没配件所以没换,请大家帮下忙,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3.3V没有过来  也可以临时飞根线至D极看看了 这个电压应该可以修出来

网友:
D极连向两个LM324,一起换掉还是不行,旁边还有一个六脚的IC和两个5脚的IC,?
六脚我想应该是双场管吧,参与3.3供电的,你可以测下电压啊!
5脚的应该是RT9173之类的东西,参与数据线供电,输出1.25V!
只是个人意见啊,因为这种6脚IC也没见过。不敢确定。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上的经验,还有谢谢偶遇兄,明天我适适你的方法看看行不,再M你

网友:
我照偶兄你的方法适了,在旁边1117一端3.3V用细线接到内存MOS的D极,可S极的输出却也是3.3V,G极有10V,晕,看检测卡00了,(本来A8的)把线取掉,还是00,郁闷啊,本来修不过内存的,现在不过CPU了,不敢修了,请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