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示器主板老烧ACL电路中的电阻

楼主(2008-09-15):
一显示器主板老烧ACL电路中的1K电阻,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能不能说的。再具本一点点啊

网友:
我今天也是碰到了两台这样的,还在研究中,就是二次电源保护了,是不是高压包烧了

网友:
应该是ABL电阻.这类电阻烧了一般由高压包引起的.必须更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