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救命啊,求助X800GTO白金版(AGP-8X)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8-09-15):
本人有块铭瑄X800GTO白金版显卡,AGP-8X的,原本用着一直好好的,近段时间开机老是点不亮,重插N次运气好的话能点亮,不过系统重启或者关机之后就又点不亮了,又要不断的重插,开机发出一长二短的警报声,换上老的9550显卡没有任何问题,把显卡插到朋友的机子上也点不亮,不知道怎么回事,上次送到上海找人修,被告知显卡没有问题,在他们那能正常运行,而后寄回来之后我插上自己的机子也能点亮了,维持了一段时间一直都很正常,这几天又不行了,一开始只是偶尔点不亮,后来点不亮的频率越来越高,现在100次能点亮1次已经算运气了。我的主板是磐正8RDA3+(nforce 2),电源是新换的酷冷至尊磨石350,额定300W。希望各位老大能告诉我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改下你的标题!

很明显,桥接芯片虚焊或损坏。
换个新的上去,一般加焊桥接没有什么收效。

网友:
谢谢大哥的答复~
不过有点搞不懂,不是说X800GTO AGP版的是原生AGP的吗?桥接芯片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X800GTO是原生的。
不是桥接的问题,更正。
那你只有从最基础的供电开始检修了。

网友:
是我在标题里没写清楚,不好意思,其实我是个菜鸟,而且很菜的那种~电路这方面我一点都不懂,看来只能找人修了,哎~谢谢版主大哥的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下你的标题!

很明显,桥接芯片虚焊或损坏。
换个新的上去,一般加焊桥接没有什么收效。

已经改好了,显卡搞不定,游戏也没得玩了, ,伤心了,睡觉算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