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我把主板上一个极小的零件磕掉了`

楼主(2008-09-16):
我把主板上一个极小的零件磕掉了`
但是机器能开启. 请问有无大碍?
照片是网上找的
零件样子与图上所标一样. 位置在 内存插槽上方2CM 处.
在线等答复!!!!
急急!
QQ242217452
主板

网友:
是圆圈里的吗,如是,那个是一个贴片电容,一般影响不大,找一个大小,颜色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对. 零件还在我这呢,拆电源扫灰时磕的,
谢谢老大.
我已经折腾机器一整天了.... 累

网友:
焊接时用尖烙铁头和长尖夹子,不然就是一堆焊锡!

网友:
最好是用热风焊台焊上,那样会好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