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4电源橙色线输出1.6V

楼主(2008-09-16):
DELL P4电源橙色线输出1.6V,无法开机,其它的都正常,多开一会橙色线电压渐渐上升到2.4V.但一样不开机.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如何查?
不开机

网友:
拆开看一下.3.3V那路的输出电容是不是有鼓起来的,有就换了.要没有就顺着这路线慢慢往上查吧.

网友:
3.3V电压问题,一般TL431的故障多,换掉试试。

网友:
就是3.3 应该是TL431 这三端稳压 坏了 换后应该好了

网友:
请问 要想传数据上来怎么传呀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故障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
431换了个问题依旧,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3.3V是由IRFz24控制的.IRFz24三个脚分别是5V,8.4V,还有一个就是供橙色线的.431输出脚连着IRF24的第三脚,IRF是个什么东西,场管吗?手上没有同型号的,能不能用其它的代一下.

网友:
IRFZ24是功率场效应管 参数(极限电压50v.极限电流15A.功率40W)你可以先测量一下此管的好坏,论坛里有测量方法 IRFZ24可以用B2045.MTP20N06.IRFZ34.IRFZ44. NDP406AEL.BUZ71.IRFR020代换

网友:
据你的故障分析,IRFZ24和TL431,它们周边的电阻,小电容也要检测下,这些不良的可能性大。
最好在坛内下张图纸看下,搞清原理,就很容易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