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除FP5451的平衡保护?

楼主(2008-09-16):
如题,安装的空间太小,想通过次方法来修复。谢谢各位!

网友:
是这样的,昨天修了一台联想19寸的液晶显示器,是高压板坏了,C5706坏了两颗,换了以后,开机可以显示20秒钟就黑屏了,但电源的指示灯还是绿色的,有两颗贴面三极管式样的管子经测量已经开路了,上面的型号是4142t、4647t,不知道用什么管子代换,本人估计是平衡保护电路保护了,所以请教各位如何将FP5451(此集成块是高压板上的)保护去掉?谢谢!

网友:
查找FP5451资料找到这里了,我的FP5451是ACER驱动板上的,故障现象是通电后有短时间高压灯管亮下就灭掉,开关键可控,高压板跟灯管都没问题,有谁修过没有?(有几台机,急待解决,多谢!!)

网友:
建议不要断开.要查找损坏元件.如只是断开保护.有可能引起其它原因损坏

网友:
哈哈,一直用快速回复来的

网友:
将15脚对地短路啊

网友(2008-11-20):
我有个高压板也是同一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不错很使用的资料

网友(2009-06-03):
不错,受用了。
谢提供资料的朋友啦。

网友:
下载看了,文章为《FP5451 動作原理與公式計算》,是好详细的好资料,再次感谢提供的朋友,倍感涕临啊!

网友(2009-08-26):
回复 网友A:

我正需要.谢谢

网友:
5451的芯片我正需要呢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保护
否则会扩大故障
修这种通病     建议是哪个0.22uf/160v的电容也要一起换掉

用0.22uf/160V  0.22uf/250v都行

网友(2010-04-06):
哪位有AT1741S的资料,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