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的局部短路了,不过有些问题要问下大家啊.

楼主(2008-09-16):
一块精英K8M800-M3的主板,别人收来的,不懂是不是雷打的.网卡烧了一个洞.拆下来换上,开机跑FF,后来一摸IO发热,就又把IO也换了,这下点亮了,不过我装好系统后.发现找得到网卡芯片就是不能上网啊,上了网线灯也不亮.
我一摸网卡芯片好热,不光是它热,它的电路板旁边一块都发热啊.也就是边角上一块.我测量发现它前面有二个二极管,有一个坏了,我就又换上好的,不过还是发热的,在系统里面,
声卡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啊,带耳机听,只有一边有声音.我装上独立网卡,又装不上驱动,我问下子,这样的板,里面是不是局部短路了,为何还点得亮,装得起系统呢.这个板还有救没有啊.等大家来解答我.

网友:
打一下PCI上的32条AD线的值,肯定有短路的了。也就是说南桥坏了。

网友:
好建议,我的主板也短路了好像,电源管理芯片拿掉后能转1秒钟,又停了

网友:
现在这个主板我拆下网卡芯片,装上了独立网卡能用了,不过还是有点热的,不过没得原来热了。能用,上网了上的,不过声卡还是一边有声音。不管那么多,只要能正常用的就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拿掉后,不能加电的,得注意啊,

网友:
声卡那里最好还是换独立了,打雷一般网,声卡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