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本本用的电源用什么样的好啊?

楼主(2008-09-16):
如题..电源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还有要用数显的好还是指针的.谢谢路过的帮忙.准备购买中.

网友:
一直用数显,都是用杂牌。预算充足可以考虑买个台湾固纬的,有30V、6A的产品。移动PC都可以带得动。

网友:
初学者买多少价位的合适呢.

网友:
两三百吧。。。。。。。。。。

网友:
我的是数显的。以前贪图便宜,买个杂牌的,结果现在吃亏了:功率不足,明明调到19伏,只要一开机输出电压就被拉的很低很低。

网友:
买个香港龙威数显30V5A的吧.各地价格不同240-280元.用的人比较多

网友:
买个好一点的, 我用过两个都不到一年就坏, 而且烧坏我两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