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E330 BIOS 修改

楼主(2008-09-16):
有一客户机为方正文祥E330台机,主板上有PI845GVM PRO,因有硬盘保护卡软件,想刷个BIOS 试了两个QDI PI845GVM PRO都不能开机,郁闷中……,请高手指点
现附上主板的原文件,请高手帮我修改一下,把那个硬盘保护卡软件去掉,急用,在线等,谢谢

网友(2010-05-19):
内有系统下刷的工具!试试,我从机器里备份的!

网友:
用cbrom去掉bios里网卡启动部分的bin就可以了,我们是自己加海光,你要的操作是/eraser

网友:
最好先去掉硬盘里的隐藏分区然后再去掉bios里的海光保护卡程序

网友:
这机子是用商用机,想省事就在BIOS设置里的网卡选项下把BOOT ROM 禁用,还原卡就失效了
最彻底的是你提供主板物料编码,或者主机序列号
我帮你找个家用机版本的BIOS刷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