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p2040插上硬盘开机时就掉电

楼主(2008-09-16):
康柏pp2040.硬盘是好的..插上硬盘开机时就掉电..拿掉就正常了...还不稳定..有的时候插上硬盘开机都正常.跑3D一开都没问题.第二天又是老样子.请问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还是哪个芯片不稳定.

网友:
加焊下个供电电感和CPU供电IC试试看

网友:
解决了把结果公布上来啊

网友:
再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或硬盘供电的问题把

网友:
硬盘换了好几块了都一样...换过1632.加焊过电源电源板.还是一样...

网友:
那是不是硬盘的接口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呢,有点奇怪!

网友:
那是不是硬盘的接口问题,插上硬盘用表测一下

网友:
照你所说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遇到的是硬盘下面的垫片上沾了一个约1mm的金属片  上了硬盘就把主板短路了  所以一上就开不了

网友:
谁有N610C的电源板的电路图啊,.

网友:
电源板接触问题,是槽子的就加焊槽,插针的就好好清洗插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