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上原文件

楼主(2008-09-16):
原文件如下,从板取下读出的

网友:
麻烦飞翔老师修改一下BIOS

麻烦飞翔老师把E330BIOS修改一下,把方正硬盘还原卡软件去掉

网友:
这个附件里是已经移除BIOS的保护功能的,你试试吧。

附上这个软件,移除过程,用这个就可以搞定了。你可以比较下你发来的源文件和修改后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档C3不过了

谢谢老师的热情,我下来重新刷上跑到C3不动了,是什么原因呢,请老师分析一下

网友:
很简单的,我就用这个软件移除了 那个M**_FZ.rom 那个模块

跑C3。。。。。??

你自己搞一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