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显示器菜单被锁

楼主(2008-09-16):
金长城A91+.19宽屏液晶按菜单提示被锁.

请问如何解锁.网上我找了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解锁,进工厂模式或硬件解锁.

网友:
问厂家客服吧,他们会告诉你,上一次我也遇到过,只是型号与你的不一样,不能帮你了

网友:
按中间两个
+ 和— 同时按主就可以

网友:
楼上的..你哪个是解锁开机键盘的.不是解锁菜单的..有谁知道的帮忙下啊..

郁闷..长城也搞密密....

网友:
先查一下是哪个按钮漏电引起的,开机后再长按该钮一试.

网友:
这问题忘记怎么解决了,之前好像是我将那个24C16的数据拆下来用LT48将里面的数据清了再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说明书上一般有介绍,比如光盘上pdf文档

网友:
长城:
先按住MENU键再按电源键,等显示器打开后再按一下MENU键,就可以进入了。

网友:
上面是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应该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
回9楼的我哪个试了不行的。你哪个是台试机吧。我这个是液晶啊。

网友:
我说的也是液晶,如果不行,那我就不知道长城其它进入的方法

网友:
我遇到过飞利浦的菜单锁。长按MENU键20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