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1不触发

楼主(2008-09-16):
一块MS-7101主板,刚开始是一触发就保护,发现Q101的09N03LA已击穿,更换后用假负载测试,核心电压有1.02V,PG也有1.2V,VTT参考电压有1.2,复位跟时钟也正常,也可以正常触发了。以为是好了,装上CPU,听到一声响声,哦又挂了。主板上的Q101又击穿了,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2009-02-19):
有短路,查对地电阻

网友:
是对管吗?如果是的话你试试把两个都换了再开机

网友:
查一下反馈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