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X1650出现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6):
状况是这样地。。晚上还是好的,第二天起来开不了机。BIOS报警显卡出错。
插拔了几次后。有一次点亮了。。但重启后又恢复故障。 之后就点不亮了。
不知道这显卡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赐教。。。谢谢

显卡  盈通X1650战神版 256M 128bit

网友:
把COMS清空一下,或者把电池取下来放十分钟

网友:
应该是GPU空焊了。。。。。。。。

网友:
To 2楼: 显卡上么有电池貌似。。

to 3楼: GPU空焊了是不是要重新焊下呢?

补充:显卡已经服务了1年零5个月。

感谢二位

网友:
没工具 就用电吹风     对 这 显卡吹....

网友:
刷一下显卡的BIOS看怎么样?我有次刷失败后就有这种现象,重新是刷过之后就好了

网友:
把显卡拔下,用橡皮擦把金手指擦的亮光光的,然后再插回去

网友:
有可能核心虚焊,重新做下核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