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P4M-E PRO 刷完BIOS 还是41 提示BIOS错误

楼主(2008-09-16):
神舟P4M-E PRO  刷完BIOS 还是41 提示BIOS错误   屏幕可以显示 提示让刷BIOS 好郁闷呀

网友:
那是你的bios版本不对,,

网友:
试试这个,记住这个BIOS的型号是29F002

p4m-e propm29f002.rar

网友:
不行呀 好郁闷

网友:
P4M-E PRO PR-408 VER 1.0    主板的版本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有时电源出问题了也会这样。

网友:
我曾遇到有IO芯片坏了,出现这种提示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他机器原带的内存吗?

你用的是他机器原带的内存吗?有时候内存坏了,也会提示BIOS出错的。

网友(2009-02-09):
我也在找这个版本的BIOS。郁闷啊。顶楼主

网友:
BIOS资料
BIOS芯片
IO
内存
U座

网友:
IO芯片,COM芯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