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诊断卡显示EO

楼主(2008-09-16):
一块810主板,用于跳线路的.不知怎地诊断卡显示EO,供电,复位,时钟都有.但IRDY,FRAME灯灭,RUN灯常亮.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板子挂了.

网友:
那是你的板子不复位啊,,  但是还要看你的什么测试卡,如果是俄罗斯测试卡的话,那个灯是一直常亮的,如果是普通的测试卡那肯定是你主板不复位造成的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 ,你把BIOS刷过看还是不是那样

网友:
你说的供电是什么供电???cpu供电,还是内存供电,还是????

网友:
和bios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
因为他的run灯是常亮的,,目前还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测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