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稳压管输出端电压拉低,是什么???

楼主(2008-09-16):
主板开机电路,稳压管输出端电压拉低,是什么???本来好好的,就是CMOS不会保存,我把其中一粒稳压管,卸下,换上一个,想不到故障出了,换上后开机,鸟了,,经测试稳压管电压拉低,,只有1V左右,好的时候我测试过,有两个稳压管,,好像是并联一起的,测了输入:5V  正常,输出1V(好的时候是3.3V的),,现在明显拉低,,大家看是不是南桥烧掉了????

网友:
南桥如果坏的话,还能开机吗?CMOS电路多用2支二极管做隔离作用的 你在仔细看下电路图

网友:
有二板管做隔离的吗???我看看,,

网友:
两管子都是输出1V?

网友:
CMOS不会保存,查CMOS电路呀

网友:
是的,,两个稳压管都是1V。。未坏的时候,是一个3.3V,一个是2.5V。。都是正常的。。因为CMOS不会保存的原因,我换了一个其中一个稳压,可能这个稳压管的极性不同所致,现在两个稳压的输出端偏低,,明显是被什么管拉低的。南桥触发不到,所以没法开机。。稳压管会烫手,发热特别快。本人怀疑是南桥。。

网友:
两个稳压管都是1V。。未坏的时候,是一个3.3V,一个是2.5V。。都是正常的。。因为CMOS不会保存的原因,我换了一个其中一个稳压,可能这个稳压管的极性不同所致,现在两个稳压的输出端偏低,,明显是被什么管拉低的。南桥触发不到,所以没法开机。。稳压管会烫手,发热特别快。本人怀疑是南桥。。

网友:
本人怀疑是南桥.稳压管发热特别快.测两个稳压管电阻.

网友:
不知道,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你说的那2个稳压管是不是1117啊..如果是估计你没换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2个稳压管是不是1117啊..如果是估计你没换对

没换对,,什么意思,,后来我把原来的换上,也是那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在换那个二极管时是不是把旁边的什么元件给动了,有磁极或连锡的地方呢。

我看了又看了,把周围的二极管,都焊下测量了,,没有问题的,真是有点麻烦了

网友:
看南桥是否发烫

看南桥是否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不会发烫,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引起。。

网友:
修主板,修感冒了,哎,,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什么板子,是否有门电路

网友:
换回原来的1117,看电压正不正常?再测输出脚阻值有没有短路,南桥有没有发热.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查1117的输入5V有没有?还有两个取样电阻有没有正常. 我怀疑你错用稳压管,把南桥给烧了.

网友:
先换1117试下,有条件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什么板子,是否有门电路

有门电路,,也换过了,,稳压管输入端有5V,,输出端才1V左右,,没有发生故障的时候是3.3V正常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再换MOS管,应该是开机电路和COMS电路问题,

网友:
换MOS管,不是吧,我在没有开机的时候,查待机电压输入5V,输出才1V左右,这样看来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但我可以换的都换了,还是这样,现在欠换IO了。。

网友:
测输出端是否对地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