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问题请教老大们

楼主(2008-09-16):
INTEL原装主板型号:D965PERL
小弟测量结果如下:
二极体值
12V:492
5V:374
5VSB:369
3.3V:68
CPU上管:470  下管:127
现象
(1)是可以触发但是下管无电压输出,无RST
(2)还有一片是碰POWER SW一脚就触发,松开就风扇停
查的方向是哪些啊老大们出来谈谈啊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第一块,CPU没有电压当然会不复位,原装板坏电压芯片的不在少数,第二块,怀疑I/O坏,

网友:
第一快重点查场管有无G级控制电压,查电源IC有没有损坏。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应该搞定了吧/
第二快同意2楼的,先把I/O换了试试

网友:
intel 原装板好像不插cpu不开机吧!

网友:
我插U了啊老大,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IO我也换了啊换过一片剪板的IO还是老样子是不是剪板的也是坏的啊郁闷了啊

网友:
是ADP系列的电源IC吗。先换电源IC吧!你的主板都可以触发了你还IO干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量过了啊上管G极无电压,下官G极有0.9V-2.7V之间的电压变化,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上的意见。ADP系列的芯片,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