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DV6000

楼主(2008-09-16):
各位师傅,现在我们这儿遇到的HP的一批型号为V300.,DV6000这些采用NV芯片组的机子点不亮,做桥就好,用几天就返修,无不例外,最终都只能换解决,大家现在有没得好的办法维修哦,有的请指教一下我们喔,诚谢了~~~~~~~~~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是不是温度没把握好啊?无铅的板子对温度的要求比有铅的要高。这种机子我也修了好多了。从来没返修过,面且成功率在百分之九拾以上呢。楼主还是认真研究一下。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
拔掉从新植球再重做:就能保住加焊跟本解决不了:其实显卡没坏:就是虚焊:但他又是无钎技术所以你加焊过几天又回来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谢谢,那我再把它重新做一次看看了。。。

网友:
我加焊的DV2000, 6000, 9000都没问题, 温度可以高一些, 我都给加到260. V3000不太好弄, 主要是板的质量不好, 很容易就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