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GV主板我实在没办法了!!

楼主(2008-09-16):
手上的INTEL845GV 主板原先是不开机 ! 我换个I/O 后 OK了 也能开机了跑码跑到87 就停了插显示器后,显示器的指示灯倒是亮了可是就不显示!重启几次也不行!!这主板还有点问题就是上电的时候会先是一点一点的启动好慢大概要等将近1分钟!只看见诊断卡上的灯一闪一闪的慢慢的就跑起来了!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具体那地方的问题!对了 还有就是诊断卡上的RUN 灯一直在闪!!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87的话应该可以亮了,用的是集成显卡还是独显?我遇到过一例是显卡的问题,如是集显的话不妨查查该电路部分

网友:
找个BIOS刷刷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能亮 可是显示器的屏幕没反应感觉跟黑屏似的

网友:
清一下CMOS看一下,有没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如楼上所说,你用的是什么显卡(集显还是独显)换显卡试试

网友:
先把CMOS放下电,不行的话就换个PCI显卡,楼主说了845GV的所以一定是集成显卡,回复的人不仔细看!!!

网友:
上电的过程仍然不正常,还是从这里检查吧,你可以再换一个IO试试看。

网友:
换内存试验下
呵呵
集成主板显存是内存嘛

网友:
估计内存供电的8脚芯片有问题,一般它坏就是灯狂闪。

网友:
intel 原装的板是不好搞,我看到就头大,这种板,我的成活率,低得吓死人,

网友:
正解,INTEL的板多人说不好搞,好搞的不常有,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还好拉一般都是IO Bios 电源芯片 8脚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其实,不要管显卡.你插上键盘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证实已经死机的.那就刷个BIOS吧.不行就得查IO是不是没焊好哦.还有可能南桥问题也会引起的,毕竟这几个代码都是在初始化设备.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I/O没焊好

网友:
拔下内存看看板叫不,87照道理一般是亮的了,再不行把网卡芯片拿下来看看,

网友:
同意版主的看法。维修有条规律,一个元件损坏的机率比两个元件损坏的机率要大得多。现在你查出IO坏了,佑计再坏其它元件的机率比较小了。

网友:
刷个BIOS吧. 我见到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