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精英P4M266A-M2时亮时不亮。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8-09-16):
有一块清华同方里的精英P4M266A-M2,有时可以点亮。电容没鼓,芯片没有明显烧毁和发烫现象。怀疑虚焊把CPU供电部分补焊后可以连续点亮。但装回主机后又点不亮。拆下来第一次点亮,后来只有切断电源后再插偶尔能点亮。用风枪把板子整个吹一遍,主板电池放电清除CMOS故障依旧。检测卡跑码主要25,有时24,还跑过几次26,PhoenixBios。换过电源,内存,CPU故障依旧。

网友:
加焊CPU座子,加焊北桥!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是上478针P4的座子。

用风枪怎么加焊CPU座和北桥可以指点一二吗?再次感谢

网友:
应该是 CPU座

网友:
用风枪怎么加焊CPU座和北桥啊?

用风枪怎么加焊CPU座和北桥啊?不怕考坏了吗?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加焊CPU座然后加焊北桥!还是 加焊CPU座然后换座再加焊桥 要看自己的功夫了

网友:
CPU座虚焊,这个扳子好多都是

网友(2009-03-29):
主板都那么多年  虚焊的问题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