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GV-MX不开机

楼主(2008-09-16):
小弟有一块ASUS P4BGV-MX主板不触发,强开可以开机也能点亮,IO也换过还是不触发。
不开机

网友:
查IO 南桥过来的3。3V有跳变吗?还CMOS电压 晶振 洗南桥 加焊南桥 绿线相连的小三极管(不一定有)

网友:
你看 开关有电压吗 还有金振是好多电压

网友:
开关3.3V电压 晶振0.13 0.7

网友:
华硕 主板 有独立的开机方式 坏了买不到的 除非垃圾版那里扯

网友:
在开关旁边有个ASUS ASM58 Mozart-2芯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谢谢

网友(2008-12-25):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块板子,有时能开机,ASUS ASM58 Mozart-2这个芯片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强短接电源,进XP系统一切正常。还没找到故障所在,更换了I/O,换了南桥,换了旁边的专用集成块。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查开机电路
开机键是否有3.3-5v的 电压

网友:
还有就是南桥的电压没有被啦低
南桥虚焊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打绿线的阻值看下有无短线之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