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6-KD顶部回扫线

楼主(2008-09-16):
哪位师傅修过方正FG786-KD顶部有回扫线的毛病呀   我场块换了   附近的电容也换了  就是不好呀       郁闷                  哪位师傅帮帮忙呀

网友:
总线也能有回扫线吗           这个场块是TDA4863AJ              我记着以前的TDA8172是有个电容坏了这样啊

网友:
但一个问题不是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
你看那有个二及管坏没,  我以前有个是那二极管没坏但电压过去不了换后就好了

网友:
总线会影响的 我见过 也有可能是场反馈上那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一般由下面几点引起的.1场正供电不正常.包括电压偏低和滤波不良.2场泵电压不正常.3场输出IC本身性能不良.

网友:
直接换1脚到3脚二极管试试,用万用表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很明显.交货了

网友:
检查场反馈电路即可,重点是电容

网友:
查查场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场供电的问题,重点检查滤波电容

网友:
是场反馈上哪个电阻有问题,仔细查查,它会影响供电,我过去修过类似的故障,电阻的阻值变化所引起,请问此故障只是偶尔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