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印机能找到确打不出来

楼主(2008-09-16):
一班老式打印机  装的时候都是用什么口.是COM  还是串口的...还是T开头的..本人实在菜...打印机装好了..确打不出来东西..上面....是什么原因啊..谁能说下.谢谢了.....和纸还有用什么打印软件有关吗.比如WORD  等...我用的是新建文档...
谁能说下谢谢了.

网友:
LPT口,又叫并口。要在CMOS里设置他的工作模式。

网友:
哦.正常的都是什么.就是老式的哪种.有针的.怎么设啊.

网友:
在CMOS里设置里设置一下打印机的端口。

网友:
可惜不会设啊..谁能简单说下啊.怎么设啊...

网友:
设成ECP模式!  一共就三种模式,你换着试吧

网友:
是不是端口设置的头题。

网友:
老的针打机都是用的并口.你设成并口我想就可以打印了

网友:
先是要把驱动正确安装,电缆线连接正确,看看打印指令发出后,在屏幕右下角是否有打印的文档,看看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换个新的吧~佳能又出新品楼啊~呵呵~CP760,时尚便携~

网友:
你先看看你的驱动装好了没有吧,老针打一般用EPSON1600K就能驱,

网友:
针式打印机嘛。你看看并口是不是好的,用office打印试试

网友(2008-10-20):
宽的LPT端口。小的USB。看看端口设置。换线,换电脑

网友:
当然是串口了。添加打印机,默认的就行

网友:
还有你要看看打印机的仿真模式。仿真模式不对也不打印,或者打印乱码。

网友:
老式打印机要把并口设为SPP的标准端口才可以打印.

网友:
在cmos里面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