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170s5 可以开机无menu【已解决】

楼主(2008-09-16):
philips170s5液晶,按键可以开关,auto也可以使用,~其余按键无效。(按键检查都没问题)

1. 按auto键后会出现save yes or no 就停了。是什么原因?
2. mcu为 nt68f63l ,谁有170s5程序可以提供给我吗?感谢!

网友:
怎么没人帮帮忙,真是可怜啊。
呵呵。。。。。。。已经修好了。
结果是把数据清空就好了。真是太运气好了,马上赚进200元。

网友:
楼主,数据是怎么清空的?

网友:
把那里的数据清空的。。。。。。。。。

网友:
就一个没有菜单也收200????楼主..这样也收得钱吗>

网友:
楼主不厚道撒~~
不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是呀,有时可以换一个空的24芯片上去,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是的,里面程序乱了可能

网友:
长按MENU就可以了吧?或者清24C16吧,

网友:
从写程序吧.要不就换MCU

网友:
应该是菜单锁。

网友:
清空数据能用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