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开机不能关机

楼主(2008-09-16):
今天修了一 815主板,开始时点不亮 ,换CPU供电的电容 后就好了,{明显鼓了}。
开机正常,开机后,按开关无反应了,从 WINDOWS下点关机,一会就听见硬盘 “哒”
的 一声 停转了   ,   但 CPU风扇还转  。       电源换过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

网友:
敲盘????不用IDE设备看看咯···

网友:
系统重做了吗?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或者取下硬盘看看会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不管了 ,  修不出来  直接还人家了

网友:
系统问题。你排除的方法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