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的检修

楼主(2008-09-16):
声卡
1) 检测不到
i. CMOS关闭(清除CMOS)
ii. 声卡及晶振(没有波形电压一高一低)
iii. 供电(78L05)
2) 杂音
i. 输入端的供电滤波电容
ii.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iii. 声卡坏
iv. 南桥坏
声卡的维修,首先要保让供电的正确,也就是供给声卡的VCC5电压。
一般是通过1087或78L05来作转换,当然也有直接从ATX上引过来的VCC5.
另外,对于AC97的声卡,其频率和复位也是要注意的,
一般2,3脚为频率的入和出。一般由晶振提供,为24M或14M。
第6脚为南桥给AC97的时钟。为12M。还有就是11脚的复位,
应该为3V.一般对于声卡的检修,注意以上几个方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声卡不能用时,我一般查一下1脚3.3V,对角线上5.0V,如有就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