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LA跑cd不显示

楼主(2008-09-16):
华硕A7N8X-LA开机不显示,插上测试卡跑码,到00 b1,再AA cd显示器不显示,请问再怎么查?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是不是我的叙述不清楚啊
华硕A7N8X-LA,NFORCE2芯片组
主板开始是开机不显示,后清洁内存金手指重插后使用了一天,第二天再开机又不能显示,风扇硬盘都在工作。
拿到我这里时,插电就自动开机,现象一样。插上四位测试卡,直接显示00 d1,不跑其它码,清COMS,再上电不自动开机了,按开关跑到AA cd,显示器没显示,关掉电源再开电,又直接显示00 d1,关电取下电池,测只有0.26V,换掉电池,再清COMS,开机跑到AA cd,还是不显示。只用主板、CPU开机有内存的报警声。不接硬盘时跑码00 b1。
查过其它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也应该是正常的。
主板跑过了87后就应该显示了,不知道这块主板为什么不显示?
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从哪里查,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集成的显卡有问题,换了一块独立的显卡就好了

正常的时候四位卡就是跑AA cd,经验少的缘故啊

网友:
重点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还有它的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