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08-09-16):
BENQ驱动板坏了。想买个通用的换上。但卖的人说通用的改起来比较麻烦(建议我连高压电源一体板也换 )。还得注意原高压电源一体板供给驱动板的供电电压问题(说是明基驱动板是3。3V好像是换通用的会供电不足还是怎么样)。请问下各位师傅碰到这种情况怎么改驱动版啊(改按键板接口我会)再问下通用驱动板屏线接口,和原驱动板屏线接口一样,是不是引脚定义也都一样,可以直接使用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