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DR2主板不加电的维修

楼主(2008-09-16):
维修:首先按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流程检修发现I/O(67脚)PS OUT(#),输出信号为0.8V,此电压为由南桥提供受I/O控制,正常情况下点开机时此点由3.3V到0V的跳变,根据笔者多年的维修经验,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南桥待机电压3.3V供电不正常或南桥内部短路造成待机电压过低,加电后用手触摸南桥并没有温度,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南桥短路在没有开机之前南桥表面会有一定温度,南桥没有发烫应首先从南桥待机电压3.3V的产生电路开始入手,大多数主板南桥的3.3V待机电压都是由稳压器产生,如1084、1117等,经查找南桥边并无稳压器这类的管子,于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查找3.3V供电源头发现其与一八脚芯片相连,仔细观察其型号为A22BA(Q29),此芯片是一个八脚的场效应管,内部集成两个场效应管,南桥的3.3V待机电压是由此管提供,测量A22BA(Q2)的S极为0.8V,DG为5V,G极为5V,S极输出0.8V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Q29输出端短路,测S极的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更换Q29加电后再测I/O芯片67脚,PS OUT信号为3.3V点开机时有跳变(3.3-0V)加上显示之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2009-11-11):
好经验 怎么没人顶你 我顶个

网友:
挺新、很适合新手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昂达板是1117坏了造了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