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8-09-16):
我的是一块技加的主板,最近开不了机风扇不转,然后我拆下来测开机两个针的对地电阻,一个是1一个是650过一会我用螺丝刀接两个针,风风扇可以转了并自检通过这时的两针电压是0,5V(对地阻值为1的是5V),可是我拔下电源线过一会后又不转了风扇,这时我没有拔下电源线测两针的电压是0。01V和5V(有时是0。0V 5V)然后我用万用表碰下电压为0V的针时又开机了,有时多次接两根针时才可以开机(强制开机可以并正常使用)请帮助解决下

网友:
对地阻值为一的是5V??那不是短路了么?
可能与ATX的PS_ON(14针)脚相连的三极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