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纯平779L高压包打火维修

楼主(2008-09-16):
Acer17纯平779L高压包打火维修

故障现象:加电,指示灯亮,机子内发出滋滋打火声,并伴有火光。

检测过程及故障分析:拆机再次加电,仔细观察发现是高压包打火所致,可断定是包坏了。拆下高压包,包的型号为:19.70056.011.同时又发现高压包8脚外接的R330、R329电阻已烧焦了。先换上新的高压包,加电,有了高压,也出现了图像,但是图像不清楚,图像上像是盖了层白雾一样。想到此故障与R330、R356电阻有关,于是查电路图得知:
R330=100K  R329=220K。用相同电阻值更换后,图像正常。

维修方案结果:更换高压包、R330、R329电阻后故障排除。

一般高压包打火,换包后,就正常了。但ACER的CRT,包打火后,还要换这几个电阻。

网友:
这个是ACER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