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SD1求助 在线等

楼主(2008-09-16):
小D刚学
主板维修
客户送来个P5SD1的扳子 插PCI的显卡能亮 测试卡也能正常跑码
如果不上PCI-E的显卡 扳子就报警...上了PCI-E也报警..附近的几个管子都测了 也都正常 用显卡的假负载测的电压也都差不多。..实在没思路了。.求教大家帮帮忙。谢谢
显卡
主板维修

网友:
能来位说话的吗

网友:
压压北桥,实际维修中这款主板很容易虚焊的。还有就是清理PCIE槽内步的灰尘氧化层。我们一般的方法是用镊子来回刮…在确保供电正常的前提下,可以测量显卡槽上边那一排小电容的对地阻值,应该是全都相同的。如果有开路或短路存在,基本可以确定是北桥出了问题。

网友:
不知道,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那个板子没有板载的VGA吧,报警的话应该是抓不到显卡。
量一下15pin 的RST# 、17.18 pin 的CLK 、91.92 pin 的SMBUSDA、SMBCL 。
应该会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