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七块西数硬盘/同一个故障:敲盘.请问能修好吗?

楼主(2008-09-16):
我有七块硬盘/同一个故障:敲盘.
请问各位老师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好吗?
[
]
硬盘

网友:
敲盘也分很多原因的,如磁头坏、固件坏等。
不知道原因就不知道能否修好。

网友:
硬盘是我在使用中关机了/
在开机就找不到硬盘了.
打开机箱能听到敲盘的声音

网友:
七个同时吗,那么巧吗,依次关断磁头试一试,

网友:
是十天内坏了我七块硬盘/
好可怜啊.都是穿口80G硬盘
我朋友是硬盘磁头坏了
我不相信/看看还能不能修理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