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 按键失灵

楼主(2008-09-16):
三星940NW 显示正常,就是所有按键都不能用,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啥问题???
三星

网友:
把所有的键全换了试试,有时候坏一个键可以连带着其它键也不能用
要是还不行就是连接线或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键没问题,用替代法换驱动板之后能好,但我想知道它的驱动板究竟怎么了

网友:
那你有没有量一下驱动板上到各个按键的电压呀,特别是开机按钮,要量一下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