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ld533故障~!

楼主(2008-09-16):
同行那一块技嘉ga-8ld533主板过来说进不了BIOS!我试一下 跑到读内存那一界面就不跑了~!可是有时候就可以跑还可以进系统~可是重启以后跑到26就不跑啦!也没有显示!~BIOS刷过啦!~各大心片也换过也是一样!~!~有时还跑不过内存!~可是各方面电压也很正常~!~请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9916管子没有烧呀~!电压也很正常~~~9916我也用9915来代用啦!可以代用吧??

网友:
你换内存了吗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呀

网友:
换了几根内存啦!~!~也是这样~!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已经解决了!~~是I/O芯片的事!~!~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
我换了一个南桥就好了
可能是南桥到BIOS的线路坏了

网友:
如果换了IO就好...估计只是IO虚焊,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