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 4pin短路,对地打阻值只有30

楼主(2008-09-16):
ms-7143 4pin 口对地短路。。经检查发现有一上管击穿。。。上管用的是 09n03la ,找不到原型号,我就找了个06n03la,不知道能代换不??另外,现在的下管d极对地只有30,不知道下管是否也有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问题

网友:
你找的这个型号是可以代换的,你测一下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一般在50左右,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就可以上电测试

网友:
回楼上,只有30.。不知道能上电不

网友:
上电后,刚换的那个管又穿了。。。估计下管也得换

网友:
你得把上下管和电源驱动IC一起换的!

网友:
谢谢了,板子客户拿走了,没修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