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08-09-16):
复印机常见“共性”故障的检修

  复印机是现代常用办公设备,同时它也是一种故障率较高的办公设备。笔者依据多年的维修经验为大家介绍一下复印机常见“共性”故障的检查与维修。

  第一、复印机出现故障后的检查与维修步骤:

  复印机出现故障后,总有一种是主要的故障,抓住这个主要的故障进行分析,即可找到故障原因和排除的方法,我们一般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查出故障的原因并排除之。检修时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范围,最后集中于某一点上。

  一、 了解情况

  维修机器前首先应认真询问操作者有关情况,如机器使用了多久,上次维修(保养)是在什么时间,维修(保养)效果如何,此次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故障。还要认真翻阅机器有关维修记录,注意近期更换过哪些部件和消耗材料,有哪些到了使用期限而仍未更换过的零部件。

  二、 检查机器

  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即可对机器进行全面检查,除了机内短路、打火等故障外,都可接通机器电源,复印几张,以便根据其效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对于操作者提供的故障现象应特别注意,并在试机时细心观察。

  三、 准备工具

  在对机器进行检查的基础上,一般可对故障现象有个大致的了解,即可知道维修时需要哪些常用的专用工具,准备好将要使用的工具和材料后即可进行检查维修工作。

  四、 机器故障自检

  目前绝大多数复印机都装有彩色液晶显示面板,并设有卡纸等故障自检功能,一旦机器某一部件失灵或损坏,都能以字母数字告诉操作者。比较常见的是故障代码,如NP系列复印机的故障代码为“E0~E8等,理光系列则以”U“加数字为代码,这些代码一出现分别表示印刷电路板,传感器、开关、接插件等工作状态异常,需要进行调整或更换。作为机器的使用者,见到这些故障代码,应立即停机,关掉电源,请维修人员进行检修。如果是自己修理,则必须找到与所使用机器型号相同的维修手册或维修说明书,在书中查到故障代码所表示的内容,再检查相应的零部件、电路板或电子元件。

网友:
第二、常见“共性”故障的检修

  由于复印机的种类和型号繁多,各制造厂生产的复印机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生产厂家生产的不同型号复印机也不完全一样。因而在使用中所出现的故障现象还是有一些差别,这里仅对共性的、一般常见的故障及其成因和排除方法加以介绍。

  本文中所列举的故障,对于各种复印机并非一律如此,即使同一故障在不同的类型的机器中,其成因可能并不相同。因此,这里更重要的是提供方法和思路。(有些故障只要找到成因即知排除方法,因此这些故障的排除方法就不再赘述。)

  一、影响复印件质量故障的原因与排除

  复印件质量不好是复印机最常出现的故障,此种故障可占总故障率的60%以上,以下是具体故障的检修与排除。

  (一)、复印机复印出的复印件全黑

  经过复印后,复印件上全黑没有图像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 曝光灯管损坏。首先观察曝光灯是否发光,不发光时可检查灯脚接触是否良好。是否为曝光灯管损坏、断线或灯脚与灯座接触不良等原因。

  2. 曝光灯控制电路故障。曝光灯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检查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无电压时应检查控制曝光灯的电路是否有故障,必要时更换此电路板。

  3. 光学系统故障。复印机的光学系统被异物遮住,使曝光灯发出的光线无法到达感光鼓表面。清除异物。反光镜太脏或损坏,以及反光角度改变,光线偏高,无法使感光鼓曝光,清洁或更换反光镜,调整反光角度。

  4. 充电部件故障。二次充电部件故障(仅限NP复印法),检查充电电极的绝缘端是否被放电击穿,电极与金属屏蔽罩连通(有烧焦痕迹),造成漏电。

  (二)、复印件全白

  复印件全白故障分为感光鼓上有图像和感光鼓上无图像两种情况。

  1、 光鼓上有图像

  故障原因与故障排除:

  转印电极丝接触不良;重新接通。

  转印电极丝断路;更换电极丝。

  转印电极高压发生器损坏或高压线接触不良;检修更换高压发生器或重新接通高压线。

2、 感光鼓上无图像

  故障原因与故障排除

  充电电极接触不良或电极丝断路;重新接通充电电极或更换电极丝。

  充电电极高压发生器损坏或高压线接触不良;检修更换充电高压发生器或重新接通高压线

  控制显影器的离合器老化或损坏;更换离合器。

  显影器脱位或驱动齿轮损坏;重新安装到位或更换驱动齿轮。

  感光鼓安装不到位;重新安装。

  (三)、复印件图像时有时无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原因在于充电或转印电极到高压变压器的连线或高压变压器本身损坏。

  排除方法:

  检查时可打开机器后盖,拆下电极插座。按下复印开始键后,用电极插座的金属部分碰触机器金属架,如发现放电灯火现象,证明此电极是好的。如没有放电打火,则高压变压器输出端不良,需要更换。如果两个电极插座均有放电打火现象,说明高压变压器无问题,而是插座与电极的连接不良,或是电极本身有漏电、接触不良的现象,应进行修复。

  (四)、复印后复印件出现底灰

  复印件上有深度不等的底灰,是静电复印机中一种常见的现象,而且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复印件上有无底灰存在是鉴别其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1.曝光不足,原因包括曝光灯老化,照度下降;光蓬开得太小,曝光量小。调整曝光电压、光缝或更换曝光灯;

  2. 原稿反差太小;

  3. 复印纸受潮;

  4. 显影偏压过低或无显影偏压;调整显影偏压、检修显影偏压电路。

  5. 显影器中载体比例小,墨粉比例过高,造成均匀的底灰,而且比较浓。原因是游离的墨粉过多,载体难以吸附。这时要重新调整载体与墨粉的配比。

  6. 墨粉、载体受潮,电阻率下降,墨粉与载体的带电性变差,造成显影效果不良。更换墨粉或载体。

  7. 载体疲劳(包括湿法显影和干法显影)使载体对墨粉(或油墨)的吸附能力下降,容易使墨粉游离,而被残余电位(明区)吸附,产生底灰。

  8. 墨粉与载体不匹配,不为同一机型所作用。

  9. 感光鼓疲劳。清洁或更换感光鼓。

  10. 所接机器电源过低,应保证电压不低于220伏。

  (五)、复印后复印件颜色淡,对比度不够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感光鼓表面充电电位过低,造成曝光后表面电位差太小,即静电潜像的反差小。调整充电电位或调整充电电极丝与感光鼓的距离。
  2.复印机工作的环境湿度过大,纸张含水率过大造成。

  3.由于复印纸的理化指标没有达到要求,如纸张厚度、光洁度和密度等原因造成。

  4.机电方面的原因有:转印电极丝太脏,粘有墨粉、灰尘、纸屑,影响转印电压;转印电极丝距离感光鼓表面(纸张)太远,转印电流太小,不能使纸背面带有足够的转印电荷,影响转印效果。清洁转印电极丝或调整转印电极丝与感光鼓的距离。

  5.显影器中墨粉不足,无法充分显影造成显影对比度不够。

  6.由于在液干法显影中显影液陈旧失效,造成载体缺少或疲劳失效,带电性减弱,使得显影不足。

  (六)、复印件图像清晰度差分辨率低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复印时曝光量过大所致。调整曝光电压或光缝。

  2.复印镜头、反光镜的聚焦不良的缘故。调整镜头与反光镜的距离与角度

3.硒感光鼓工作时间过长表面污染残留墨粉过多或产生氧化膜。清洁或更换感光鼓。

  4.墨粉颗粒太大,显影图像表面粗糙,造成分辨率下降。如出现由于图像发黑而造成不清晰,应考虑可能是显影器下墨粉太多。

  (七)、复印件图像浓度不均匀
@

  复印件复印出的图像不均匀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规则的不均匀;另一种是无规则的不均匀。

  A)、出现有规则的不均匀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电极丝与感光鼓不平行,造成转印电晕不均匀。

  2.曝光窄缝两边不平行,造成曝光量不均匀。

  3.机内有乱反射光的干扰。

  4.显影辊与感光鼓表面不平行;液干法显影中挤料辊与感光鼓不平行;显影间隙两端不等,均会造成上述的不均匀。

  B)、出现无规则的不均匀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复印纸局部受潮。

  2.曝光灯管、稿台玻璃等光学部件受污染,影响光反射和透射的均匀。

  3.充电和转印电极丝污染,造成放电的不均匀。为防止此种情况,应经常保持电极清洁使放电均匀。

  4.采用热辊定影的机器,由于加热辊表面橡胶老化脱落、有划痕,或定影清洁刮板缺损使辊上局部沾上污物,形成污迹。

  5.搓纸辊上受墨粉污染,搓纸造成污迹。

  6.显影器中黑粉漏出洒落在纸上或感光鼓上。

  (八)、复印件图像上有污迹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感光鼓上的感光层划伤。

  2.感光鼓污染,如油迹、指印、余落杂物等。

  3.显影辊上出现固化墨粉。

  4.采用热辊定影的机器,由于加热辊表面橡胶老化脱落、有划痕,或定影辊清洁刮板缺损使辊上局部沾上污物,形成污迹。

  5.搓纸辊上受墨粉污染,搓纸造成污迹。

  6.显影器中墨粉漏出洒落在纸上或感光鼓上。

  (九)、复印件图像上出现白色斑点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显影偏压过高。调整显影偏压。

  2.感光鼓表面光层剥落、碰伤。清洁研磨或更换感光鼓。

  3.由于转印电极丝电压偏低,造成转印效率低所致。

  4.复印低局部受潮也可能出现白斑。

网友:
(十)、复印件图像表面不光洁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墨粉质量不好,颗粒太粗。

  2.显影器中载体过量外溢至复印纸上。

  3.显影浓度过高,下粉量太大。

  4.定影温度不够,墨粉未能完全均匀。检修调整定影温控电路。

  (十一)、复印件图像定影不好

  定影不好是个质量问题,一种是表现为定影不足,墨粉沾附不牢图像容易被擦掉,墨粉脱落。另一种是定影过度,使图像线条复粗,分辨率下降,使纸发黄、变脆,其至烤焦。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定影灯管损坏或接触不良;加热丝断路,造成没有定影温度或定影温度过低。

  2.定影灯位置改变,使辐射不均匀。

  3.定影加热辊磨损,表面出现坑凹,与纸张接触不严,使局部定影不牢。

  4.定影温度过高,或由于控制电路失灵造成机内温度过高,造成定影过度。

  5.各种机型的复印机所选用的墨粉定影温度,定影时间略有差异,因此一定要根据机型选用墨粉,机型与墨粉相符。

  6.墨粉变质或复印纸不符合标准,也都会出现定影不牢,定影过度的现象。

(十二)、复印件图像错位和丢失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输纸定时与光学系统的时序不同步,如搓纸离合器调整不当,造成进纸时间过早或过晚。在大多数机器中,进纸时间是可以调整的,一般是调整该离合器的位置。

  2.对位辊离合器打滑,运转不均匀,使感光鼓与纸张的接触时间改变,需要对离合器进行清洁。

  3.如果感光鼓上的图像也少一段,而充电、显影、曝光灯、稿台钢丝均正常,则故障可能是驱动马达、传动链条松动的缘故,松动会使光学部件的扫描与感光鼓的转动不同步。需要反复调整。

  (十三)、复印件背景上不均匀灰谐或脏迹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清洁刮板的压力不够或刮板的释放机构动作不够灵活。调整刮板及刮板释放机构;

  2.清洁毛刷转动不正常。清洁装置被严重污染,清洁检修清洁装置;

  3.清洁刮板前端的刀口面不够平直。更换刮板;

  4.曝光灯、反射罩、反光镜、防尘玻璃或消电灯滤光片被污染;

  5.曝光灯调节器输出电压不准。重新调整;

  6.显影剂已年久失效,应更换。

  (十四)、复印件图像密度不均匀,一边深,一边浅。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be

  1.充电电极丝或转印电极丝的高度前后不一致,注意在高度调整后还必须调整充电或转印电流。

  2.曝光灯上有脏物污染,出现色斑、色环或灯丝变形。应给予清洁或更换;

  3.曝光灯位置,显影装置位置不准确;

  4.复印机放置不在水平位置。

  (十五)、复印件上沿复印件输出方向出现明显的纵向黑色线条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由于清洁装置入口处的聚脂薄膜密封片翘起;转印/分离电极导杆松动或变形等原因引起感光鼓表面被划伤。更换密封片或调整更换转印/分离电极导杆;

  2.定影辊表面有划伤;

  3.定影装置出口滚轮损伤或分离爪损坏;

  4.感光鼓表面上有色粉粘附。清洁感光鼓;

  (十六)、复印件上沿复印件输出方向出现不规则的波浪形黑线或黑条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清洁装置脏污,在清扫清洁刮板和毛刷后,应撒野上润滑粉;

  2.由于硒鼓上粘附有小颗粒异物或载体造成清洁刮板刃口被损坏;

  3.更换刮板或新硒鼓时,没有先撒上润滑粉造成清洁刮板刃口损坏。

  (十七)、复印件上沿复印件输出方向出现白色线条(纵向白线条)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由于色粉粘结在电极丝上造成充电电极丝局部污染和转印电极丝局部污染;

  2.充电电晕装置上有线状悬挂物影响感光鼓表面;

  3.显影装置密封垫局部污染或粘有异物。

  (十八)、复印件上某一边缘,有不同程度和粉迹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由于感光鼓上清洁不良将残余色粉转印到复印件上;

  2.清洁刮板上的衬套和孔没有正确吻合,致使刮板不能灵活移动,当加压刮板时刮板不能正确地靠在硒鼓上。

  (十九)、复印件沿输出方向出现前端黑色横向条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扫描架起始位置不正确,通过调整扫描起始位置传感器的位置来解决。调整后要求扫描复原位时没有跳动现象。 l 复印件黑色图像上出现有实心白斑(通常为横向拉状)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由于纸屑、粉末和灰尘等粘附加税在转印/分离电极丝上所造成;

  2.转印/分离电极丝严重损坏。

(二十)、复印件图像模糊或图像拉毛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由于感光鼓表面被污染,或者感光鼓衰老、过度磨损所造成。清洁感光鼓,严重时更换新感光鼓。

  (二十一)、复印件出现空白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复印纸受潮或皱折。从纸盒里取走潮湿的纸;取走皱折的纸。

  (二十二)、复印件歪斜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检查原稿在稿台玻璃上的位置是否正确;

  2.检查纸盒是否安装正确。

  (二十三)、复印件出现有黑框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如果原稿比复印纸小,用一张比复印纸大或与复印纸相的同的纸盖住原稿;

  2.复印时放下原稿盖

  (二十四)、因清洁效果不好,造成底灰大。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毛刷弧结和严重脱毛。梳松或调换毛刷;

  2.消电电极失效。检修消电电极;

  3.消电灯被污染或损坏。清扫或调换消电灯;

  (二十五)、成像模糊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镜头和反光镜污染。清洁镜头和反光镜;

  2.镜头和反光镜位置错动。调整镜头和反光镜的位置;

  3.扫描移动钢丝松驰。张紧钢丝绳;

网友:
第三、复印机卡纸故障的检查与维修

  相信每位使用过复印机的人都会遇到卡纸这种故障,应该说复印过程中偶然卡纸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经常卡纸,则说明机器有故障,需要进行维修。造成卡纸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家电维修》技术论坛F,T1Aa0xU

  1.纸盒卡纸:
  (1)纸盒 (2)搓纸部件

  2.纸路卡纸
  (1)对位辊;(2)分离机构;(3)纸路传感器;(4)分离爪;(5)定影辊|
  3.自动分页器造成卡纸

  4.扫描部件造成卡纸

  5. 机内短路造成卡纸

  6.操作不当造成卡纸

  具体卡纸故障的检查与维修:

  l.纸卡在输纸道内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输纸离合器失控。调整、更换输纸离合器;

  (2)输纸道内有异物。清除异物;

  (3)纸走偏堵寒。清除被卡复印纸;

  2.纸卡在分离器处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分离带松、掉、断,或气吸分离 、吸纸力不足,使纸粘在鼓上或进入清洁箱内;撤换分离带。调整气吸量和气位置;

  (2)纸走偏。排除纸走偏的故障。

  3.清洁器频繁卡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有些复印机的清洁器与感光鼓接触的部分装有一个栅状条,它用塑料制成,作用于是防止复印纸进入清洁器,正常复印时,即使有纸卡在此部分,纸张也很容易取出,但栅状条损坏时,纸张就会进入清洁器,卡得很紧难于取出。这时需使清洁器离开感光鼓,必要时将其从机内取出,清除卡纸修复或更换栅状条后,才能继续作用。

  4.经常在中部卡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5.纸卷到鼓上(纸经常卷到鼓上),则检查;

  (1)鼓分离爪、分离带是否良好;

  (2)分离高压充电是否良好;

  (3)纸的一面挺度是否比另一面挺度差,如果是,可反过来看,或尽量购买双面挺度均好的纸。

  6.纸停在传输部(如果纸经常停在中间传输部),则检查:

  (1)传输皮带是否松动、老化、皮带张紧装置是否良好;

  (2)机器底部吸气风扇工作是否良;

  (3)定影器前导引板角度是否合适,是否干净;

  (4)中部纸路检测开关或传感器是否灵敏。

  7.经常卡纸在定影部或出纸口处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1)定影辊压力是否太大;

  (2)定影辊传动齿轮固定是否太好;

  (3)定影辊硅油是否太多(硅油太多使纸容易卷到辊上);

  (4)定影辊是否脏污(如脏污也会使纸卷到辊上);

  (5)定影辊分离爪是否老化变形;

  (6)排纸口路检测开关或传感器是否灵敏。

  8.复印机偶尔卡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

  卡纸后,面板上的卡纸信号会点亮,我们可根据面板上所显示出卡纸的位置打开机门或左(定影器)右(进纸部)侧板,取出卡住的纸张。一些高档机可显示出卡纸张数,以“P1、P2”等表示,“P0”表示主机内没有卡纸,而是分页器中卡了纸。取出卡纸后,应检查纸张是否完整,不完整时应找到夹在机器内的碎纸。分页器内卡纸时,需将分页器移离主机,压下分页器进纸口,取出卡纸。

  9.定影器卡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定影器内有异物。清除定影器中异物;

  (2)弹簧输送钢丝脱落或损坏。检修和调换钢丝;

  (3)热辊定影两端压力不匀。调整辊两端的压力;

  l0.复印时出现频繁卡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出现此种现象很可能是搓纸轮磨损,一般表现为频繁卡纸,纸张卡住的部位多在进纸口处,连续复印时也会卡住数张纸,有时还会由于搓纸无边造成纸张与感光鼓不同步,转印偏后,纸上只不一半图像,并在图像前端留下一条黑色边,判定搓纸轮是否已用到寿命期限的方法是,用棉花醮酒精或清水擦试搓纸轮表面,去掉灰尘、纸毛等,然后马上进行连续复印,可印30张,这时如果卡纸现象有所减轻,则说明搓纸轮磨损较为严重,需要换。如果仍然和以前一样频繁卡纸,则应考虑其它部分的原因。

  l1.卡纸显示灯亮,但机内无卡纸。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出现此种情况多为纸路检测开关脏污、不灵敏的所致,例如,施乐2080大型工程图纸复印机,经常显示“Paper Jan Side(卡纸在中部),而不能继续复印,检查机内并无任何卡纸,这一情况多为中部纸路检测光电传感器Q5和Q6受到墨粉的污染造成的。

  有的机型则需要调整,如U-Bin3300MR在更换主控板后,较易出现“卡纸⑦”信号,但机内并无卡纸,这时,应调整主控板微调VR1,使TP8对TP0的电压为7。2V,“卡纸⑦”显示随即消失,平时如出现此种情况,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

  第三、其它常见故障的检修与排除

  l、按下复印键机器不工作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复印键微动开关工作不正常。调整和更换按钮微动开关;

   2).主电动机故障,检查风机如工作,说明主电机故障,如风机不转,说明电源不通。调整和调换主电机;

  3).控制线路中的继电器发生故障。检查、修复和更换继电器。

  2、扫描开始光源不亮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导线接触不良。检修导线,

  2).灯管两端接触不良。清洁两端接头;

  3).灯管烧坏。更换灯管;

  4).保险丝(熔断器)烧坏;更换保险丝。

    3、近嫣复印键,工作正常,但复印件不输出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搓纸电机不工作;检查线路及电机,排除或调换;

  2).搓纸轮老化或没有接触到纸表面(压力不足);更换搓纸轮,检查并修复搓纸轮,在第一张与最后一张时都保持接触;

  3).供纸盒的压纸勾上下滑动不灵活;检查调整压纸勾使之灵活;

  4).纸张裁切毛边互相粘结(未搓开);将纸取重新反复搓动整理或重新更换复印纸;

  5).纸张走偏在输纸道中卡住;检查供纸盒安装是否正确,检查输纸道中是否有异物;

  6).输纸离合器不工作;检查分离装置,检查修复或调换离合器检查控制线路;

  7).张未感光鼓上分离下来;

  8).纸张分离后,走偏未进入定影器;检查分离装置及输纸道。

  4、高压发生器不工作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入电压过低。调整电压达到要求;

  2)、高压发生器烧坏。调换高压发生器;

  3)、入、输出线的接点不牢;插牢各接点;

  4)、点插错。正确插好接点。

  5、消电电极击穿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不论是采用直流消电或交流消电的机器,都会发生此种故障,特别是充电电压过高,空气湿度过大时,故障更为频繁 。

  拔出此电极,可见其一端或两端的绝缘端块内有烧焦的痕迹。此处即是漏电的所在,应更换击穿的绝缘端块。如果烧焦的面积小,可用砂纸;小刀等打磨去焦糊的一层,并用透明胶纸贴上,仍可继续作用。

网友:
6、复印绿键按下后,第一步供纸不良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首先观察搓纸是否转?如果转动良好而不能搓纸,则检查:

  1).搓纸轮是否脏污、老化、摩擦力下降,如果脏污,可用浓酒精擦洗;如果磨秃老化,可更换新搓纸轮。也可采用土办法:剪一段橡胶指套,套在搓纸轮上,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搓纸轮摩擦力的有效方法。

  2).顶纸板弹簧顶力是否下降,如果下降,就进行调整。

  3).纸的裁切宽度是否比纸盒标准尺寸宽;

  4).如果搓纸轮不转,则第一供纸离合器以及第一供纸有关电路可能有问题。

  7、第二供纸不良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首先观察第一步搓纸是否到位,如不到位则先解决第一供纸到位问题;

  2).第二供纸行程开关是否良好,位置是否合适,有否积粉脏污;

  3).第二供纸离合器是否良好;

  4).扫描台行程开关中的对位起始微动开关或传感器是否失效;

  5). 纸路当中是否脏污、有异物等。

  8、不进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输纸电机不工作;检查并排除线路及电机故障;

  2).搓纸轮没与纸表面接触;调整搓纸轮的压力;

  3).搓纸轮老或磨损。调换搓 纸轮。

  9、纸盒不能供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复印机的搓纸轮大多数靠电磁线圈的动作来控制。检查时需使机器处于有纸状态,可用透明胶纸将检测有无纸盒的开关粘住,使无纸信号不出现,将一小块纸放在检测纸盒的光电传感器上,按下开始复印键后,大约1~2秒钟后,控制搓纸轮的电磁线圈的衔铁应有吸台动作,如果无此动作,则应检查电磁线圈与线路板间的连线接触是否良好。如果有此动作,则应考虑搓纸离合器内的弹簧是否损坏;生锈,必要时应更换离合器。

  10、多张进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纸张毛边粘连。反复搓动纸张、重装;

  2).纸张与纸盒的磨擦力太小。增加纸盒两侧磨擦力;

  3).纸装反。调整纸的反正面;

  4).纸的抗静电能力太差;

  5).纸的裁切宽度比纸盒标准尺寸窄的多,压纸脚没有起到作用;

  6).纸盒压纸脚角度不好。调整纸盒压纸角度。

  11、连续进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份数控制钮失灵。检查或调整份数控制钮;

  2).计数开关失灵。检修或调换;

  3).输纸离合器失控。检修输纸离合器和控制线路。

  l2、起始线不一致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时间控制器定时辊间隙不对;检修控制器及定时辊间隙,

  2).输纸离合器失灵。检修输纸离合器。

  13、磁刷显影器不转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载体过多。调整载体量;

  2).显影器齿轮磨损。更换齿轮;

  3).离合器失控。检修显影离合器。

  l4、显影质量低下(磁刷)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磁穗不正。调整显影磁穗;

  2).自动供粉失控。调整可变电阻和检测器;

  3).显影托架小轮不转。调换小轮。检修和调换遮板;

  4).显影遮板失效,造成鼓面污染。

  5).偏压过高或过低。调整显影偏压至正常值;

  6).显影检测装置失灵。干法——检查载体与墨粉比例的检测装置;湿法——检查显影剂的浓度检测装置。

  l5、补粉器失灵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补粉电机失控。检测补粉电极和控制电路。

  2).补粉盒未装好。重新安装补粉盒。

  3).补粉器内有载体使撤粉辊不运转。取补粉器清除载体。

  l6、造成感光鼓(鼓或板)污染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感光鼓疲劳。感光鼓严重疲劳则应更换感光鼓;

  2).消电电极电压不够或消电灯照度不足。调整电压或调换灯炮;

  3).消电电压过低。将电晕丝向鼓面稍移近;

  4).显影箱内墨粉过多。调整显影箱内载体,墨粉比例;

  5).载体疲劳。调换载体;

  6).清洁不良,毛刷时转时不转。毛刷板结或脱毛;刮板有缺口或压力不足;检修毛刷箱;调整梳松毛刷或调换毛刷;调换刮目相看板或增加压力;

  7).集尘袋子积粉太多。清扫和调换集尘袋。

  l7、感光鼓划伤

  故障原因:

  1).充电电压太高或电晕丝离鼓太近造成火花击穿;

  2).刮目相看板(毛刷板结)划伤;

  3).安装不小心划伤(或不正确);

  4).操作不小心或不当而划伤;

  5).有硬物,如曲嘿针被带入复印机。

  排除方法:

  调整充电电压或充电电晕丝与鼓的距离;调换刮板或毛刷;按要求细心进行安装;按要求细心进行操作;停机观察如有硬物取出硬物,更换感光鼓。

  l8、定影不运转

  故障原因:

  1).定影电机损坏;

  2).保险丝(熔断器)断;

  3).中间辊没推进;

  4).传动齿轮磨损。

  排除方法:

  找出损坏原因进行检修,严重需调换定影;重新换装保险丝,并找出原因;找出没推进的原因;检查齿轮传达室动情况,给予排除。

  l9、复印纸角烤焦

  故障原因:

  1).定影温度设定的太高;

  2).纸本身有折角;

  3).纸走斜;

  4).定影输纸弹簧钢丝损坏或运动有障碍;

  5).温控失灵。

  排除方法:

  调整到合适的温度;重新装纸;检查供纸、输纸装置;检修定影机构;检修温控线路。

  20、清洁器不转

  故障原因:

  1).安装清洁器没到位,齿轮脱节;

  2).墨粉收集过多,挤压成块(球)堵塞;

  3).毛刷传动带松打滑;

  4).清洁电机或传送链条故障;

  5).保险丝(熔断器)断;

  6).控制线路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

  重新安装清洁器;清理清洁器和输粉通道;调整或调换传动皮带;检修调换电机和链条;调换保险丝;检修调整控制线路。

  2l、清洁器漏粉

  故障原因:

  1).刮板不平或不严;

  2).左、右密封垫失效;

  3).积粉过多;

  4).输粉道堵寒。

  排除方法:

  调换清洁刮板;调换密封垫(也叫侧封);定期清除墨粉;疏通输粉通道。

  22、吸尘效果差

  故障原因:

  1).吸法电机损坏;

  2).风轮脱落;

  3).集尘袋积粉太多。

  排除方法 :

  检修和调换吸尘电机;重新换上风轮;清扫或调换集尘袋。

  23、原稿照明光源不亮

  故障原因:

  1).照明灯管损坏;

  2).照明保险丝(熔断器)断;

  3).照明灯脚损坏或接触不良;

  4).照明线路不通。

  排除方法 :

  在并出原因后更换灯管,更换保险丝,检修和调换灯脚;检修线路。

  24 扫描停滞不前止震动声大

  故障原因:

  1).扫描移动丝绳松;

  2).终止微动开关(MS)失灵;

  3).终止垫陈旧。

  排除方法:

  张紧钢丝绳;调换终止微动开关;调换终止垫。

  25、不扫描

  故障原因:

  1).主电机损坏;

  2).控制线路失灵;

  3).正程离合器失灵;

  4).离合器电刷不良。

  排除方法:

  检修或调换主电机;检修控制线路;检修或调换正程离合器;检修或调换电刷。

网友:
26、扫描不停止

  故障原因:

  1).复印数量控制板失灵;

  2).正程和回程开关失控。 排除方法:

  检修或调换复印数量控制板;检修或调换正程、回程开关。

  27、光学扫描系统不前进

  故障原因:

  1).描移动轨道污脏、阻寒;

  2).扫描驱动钢丝太松或太紧;

  3).扫描起台的微动开关和离合器不工作;

  4).控制线路有故障。

  排除方法:

  清洁移动轨道;调整钢丝的张力;检查、调换微动开关和离合器;检查控制线路

  28、复印按键按下后,光学系统运动异常

  故障原因:

  1)、光学系统运动异常包括镜头不能到位,回位,扫描台不起动,不前进,不返回,停在半途不动等。

  2)、首先检查光学系统保养注油情况是否良好;

  3)、再检查光学系统各行程检测开关是否灵敏;

  检查各离合器以及供电是否正常。

  29、机器运转声音不正常,电机温度升高

  故障原因:

  1).主传动链条过紧;

  2).变速箱或联轴节有响声;

  3).主电机润滑脂不足;

  4).扫描钢丝绳子过紧,造成主电机负载过重。

  排除方法:

  调整张紧轮或弹簧;找了原因并检修;补充润滑脂;调整或更换钢丝绳。

  30、操作面上,浓淡钮不起作用

  故障原因:

  1).显影偏压完全短路或断路;由于载体外溢;感光鼓上有整周性膜层脱落;偏压引线破皮等原因造成。

  2).显影机构上的插头插座没接触好,偏压没引到显影辊筒上;

  3).偏压板上变压器引出头断线;

  4).操作板上电位器的线头脱落。

  排除方法:

  清除显影偏压短路或断路各因素;使偏压确实引到显影辊筒上;使接头可靠的焊好接头。

  3l、复印件皱折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复印纸本身有皱折。重新换复印纸;

  2).供纸盒放纸不正。调整放纸位置;

  3).分离装置工作不正常。调整分离装置;

  4).输纸机构变形或阻塞。检修输纸机构各部位;

  5).导向板附着墨粉而污脏。清洁定影导向板;

  6).温度传感器未与定影辊表面正确的接触。调整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与定影辊接触)正确位置;

  7).定影咬入量(热辊)左右宽度不均。检修和调整定影辊两端的压力;

  8).上、下定影辊左右压力不匀或已达到使用张数限额。调整定影辊两端的压力,使之达到均匀;

  9).整个机器不平。改变安装场所或位置。

  32、显影辊转动失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出现这种现象是显影器有问题,复印过程中显影辊驱动离合器线圈衔铁有动作,测其两端亦有电压,说明电路是好的。仔细观察复印过程中有时显影辊不转动,这时便出现白页或白条复印件,显影辊不转动就不会使感光鼓显影。

  拆下显影器,用手转动显影辊驱动齿轮,如发现非常吃力,进一步检查发现,显影器内已被墨粉堵满,显影辊转动负载过大。由于驱动离合器是用扭簧带动的,力量不够,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清除过多的墨粉,调整下墨粉量控制,即可排除此故障。另外,显影辊驱动离合器本身磨损也会出现带不动的现象,印出的复印件亦如此,应及时更换。

  33、感光鼓不转动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此故障多发生于新安装的机器,或是将机器拆开进行保养维修之后。有此复印机的感光鼓上没有驱动齿轮,而是靠其一端突出的一个小圆档来卡住机内感光鼓驱动轮上的槽。如果此档未下到槽内,则会使感光鼓无法转动,复印件上也没有图像。另一种类型的感光鼓上有齿轮,并用一根轴串过鼓心,如果齿轮未达到机内一定部位与机内齿轮相啮合,或感光鼓轴未到位,都会造成感光鼓不转动而无图像的故障。

  这时首先应在复印过程中观察感光鼓是否转动,如不转动,应重新安装与感光鼓有关的所有零部件,有些机器运输过程中,为防止震动,在鼓轴上多加一个环形垫圈,安装时必须取下,否则会发生上述故障。

  34、清洁器堵塞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复印机中清洁器的一端或两端装有尼龙齿轮,它与机内驱动齿轮相啮合,驱动清洁器内的螺旋杆转动,使从感光鼓上清洁下来的墨粉源源不断地流向机器近身端的废墨粉盒中。

  在清洁器出现堵塞、漏粉情况时,首先应检查是否有墨粉块或纸张堵住废粉通路。如果没有,则多为清洁器远端齿轮(一或二个)牙齿崩掉,无法带动螺旋杆转动,这时应更换上同型号的齿轮。

  35、电源开关找开后,操作面板指示灯全不亮,机器无任何运作。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1)首先用万用表(置于AC500V)检查电源插座是否有交流220V市电,如果没有,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断,如断了,更换电源插座有交流220v市电,则往下检查。

  2)打开复印机后盖板,找到电源线路保险管(一般为10A或15A)将复印机电源开关关掉,用表笔将保险管拨开。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查保险管是否断,如果没有断,根据该机电路图检查AC供电系统;如果断了,更换长度和标称值相同的保险管。如果更换新保险后,继续被烧断,说明电源电路有短路的地方。这时,需要彻底检查电源电路,找出短路原因。 除上述检查方法外,还要考虑到机型的本身特点,如:NP——400的维修总开关SW1是否打开,EP——450Z的前门板或上下机体是否合好,U——Bix3300MR的定影器是否插接好,定影灯热保险是否断,等等。

  36、定影后输出复印件产生折皱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热辊或胶辊复形;或表面涂层脱落复形

  2).定影辊压力不均匀;

  3).定影温度过高;

  4).复印纸受潮。

  37、静电复印机分离失效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分离机构常见故障是分离失效,造成卡纸故障。产生分离失效的原因有:

  1).分离爪分离装置,多半由于电磁铁动作时间不对,或电铁不工作,以及分离爪卡住,动作不灵活等原因所造成;

  2).用分离带分离时,由于分离带断裂,或吸气箱负压过低,复印纸吸不下来;

  3).分离电极分离时,由于分离高压无输出或偏低,以及电极丝污染,分离电流减小,都会造成分离失效;

  4).输纸不正常,出现双张或多张。使得分离机构不能正常工作,造成卡纸故障;或纸堵塞在清洁装置内,划伤光导层表面;

  5).天气干燥,使复印纸与光导层表面静电吸附力过强,造成分离失效。

  38、电源开关打开后,只有升温信号,复印键缘灯始终不亮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1)首先检查各门开关是否关好,如果都关好了,往下检查。

  2)将机器后盖板打开,或打开前门板,用折纸将门开头捅开,观察定影加热灯是否工作,如工作正常,则热敏阻断路;如不工作,可能定影灯或热保险断了,如果没断,检查定影灯供电电路。

  具有自诊断功能的复印机,出现定影器故障时往往显示故障代码,如佳能系列机显示E0,夏普系列机显示H4等等。

  3)还要考虑纸盒是否插好,纸尺寸选择开关是否灵敏等。

  39、操作面板上纸盒选择开关不能选择上、下纸盒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 检查纸盒插入是否到位;

  2) 检查供纸箱内纸盒尺寸微动开关是否不灵敏感或位置不当;

  3) 检查供纸箱内无纸检测传感器是否灵敏;

  例如:NP-400的纸剩余量控测电路板上的VR721和VR722调整是否合适?

  40、升温完成,绿灯亮,但复印按键按下不起作用。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如果是理光湿法机,应检查位于绿键下面的复印起始开关(DT850为MS8和MS9、DT1750则为MS9等)位置是否合适;

  2).如果是其它较新型号的复印机,则应检查操作板上绿键复印开关是否灵敏、操作线路板是否有脏污、接触不良、短路等情况使复印信号不能输入。

  4l、电源开关打开后,操作面板显示灯乱亮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主控板有问题,有些触发器模块可能坏了。

  2).操作线路板显示电路可能有问题。

  3).可能附近有诸如电焊机,电动机等大用电器在工作。

  4).电源电压极端不稳。

  42、操作面板显示灯亮一阵后全部熄灭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此种现象多发生于有自我保护功能的闭锁电源开关复印机,原因可能是:

  1) . 电源电压极不稳。

  2).附近有大用电器在工作。

  3).供电电路个别是主要元件热稳定性能下降。

  43、复印键按下后,主马达不停地转,而没有其它复印动作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主马达所带动的时钟脉冲发生器(又称编码器)的光电断路器光孔堵塞或LED管,CDS光敏电阻器损坏,由此而不能产生时钟脉冲信号输入到CPU,致使不能进入复印控制程序。

  44、机内污染严重

  故障原因

  1).周围环境中灰尘是否很多;

  2).机内保养工作是否良好;

  3).各空气滤网是否应该清洁或更换;

  4).鼓或载体是否已疲劳;

  5).供粉量是否不适当或载体量已不够;

  6).印效率是否低或是清洁系统是否工作良好。

  45、维修保养召唤灯亮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首先应弄清该机型维修保养召唤灯的意义。意义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1).属于故障型维修召唤灯,一般还配有故障显示代码,根据故障代码查找故障部位,如有问题,检修排除,并按说明书来消除。

  2).属于保养提示灯,如U——Bix系列机,最好对机器进行保养,然后将预置保养计数器归零,提示灯自然熄灭。

  46、复印机无显示检修步骤

  一、 检查电源保险管

  电源保险管烧坏后,机器无任何显示,拆下保险管可见其内部发黑,管丝已断,烧坏保险管的原因,一般是电源地大,为保护机器内部电气装置,保险丝熔断;另一种是一种情况,应在换好保险管开通机器电源之前,对机内各部分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排除造成短路的故障后,才可进行试机。

  二、 检查各部分开关

  复印机可以打开的各面护板,可以拉出来进行维护的整体部件上都没有使电源接通、断开的微动开关,当机门或拉出的部件回位后即接通了主电源开关。如果机门内的某一部件安装不合适或没有回到应有的位置上,机门则无法关严,使机门上顶住微动开关钮压片的顶杆到不了位。另一常见的原因是微动开关由于长期使用移位,造成接触不良,这时可用改锥代替门顶杆,插入开关孔内,如电源接通,即证明开关位置改变,应将它稍向外调整一点,如果开关损坏,应更换。有些机器面板上虽有显示,但机器的主电源并未接通,仍有一个示意关好机门的指示灯亮,同样应做上述处置。

  三、 检查其它情况.

  电源插头未插牢,电源开关损坏或过流保护开关故障而断开,未经复位。

  47、复印机预热不停止检修步骤

  开机后,操作面板上的预热信号很长时间不消失,使机器无法复印。

网友:
一、 检查热敏电阻

  检测定影温度的热敏电阻(热传感器)安装在距定影加热辊很近(1毫米左右)的地方,预热指示灯灭,可以复印指示灯亮,当热敏电阻阻值改变或断路时,则无法正确地检知定影辊温度,这时定影加热灯总是亮的,达到预热温度亦不熄灭。另外,热敏电阻与加热辊相对的表面感热面被油污,灰尘等糊住,或热敏电阻加热辊表面距离过长,也会使预热时间变长,甚至检测不到定影温度。应拆下用酒精清洁,安装时调整好与加热辊的距离。

  二、 检查其它故障

  机器因卡纸、墨粉用完、扫描部件有故障等原因而出现故障信号且未排除时,机器则不能继续使用,定影加热电路不能工作,必须在排除了这些故障后才可进行预热。

  三、 检查定影加热灯

  定影加热灯灯丝继开,不再发热发光,或加热灯接触不良。需要修复或更换。

  48、影响曝光的因素。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曝光是形成静电潜象的重要过程,将直接关系到复印件质量,影响曝光的因素很多,在复印机的使用过程中主要以下几点:

  1).感光鼓的光敏性下降

  新感光鼓具有表面电位暗衰慢、明衰快的特点,但使用一段时间即会出现光敏性下降的现象,使曝光后的效果欠佳。

  2).曝光光源质量下降

  曝光灯长时间使用后,会有较多的灰尘附着其表面,也会出现 老化、局部或全部亮度下降的现象,造成曝光不足,这使相当于原稿白底部分的区域得不到较强的光照,明衰不够,曝光后形成的电位过小,便复印件白底部分出现灰色,这就是常的“底灰”。

  3)、光学系统污染

  曝光时,原稿光像要通过稿台玻璃、反光镜、镜头(或光导纤维),有些机器还有防尘玻璃等折射,透射到感光鼓表面。因此,这些部件的表面沾染上灰尘,即会影响反光、透光效果,同样会出现“底灰”现象。

网友(2008-10-31):
小弟受教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9-02-04):
這是模擬機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