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U盘的量产全过程

楼主(2008-09-16):
量产工具是针对U盘主控芯片进行操作的由厂商开发的低层软件,作用:
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

大家都知道U盘是一种存储设备,内容是可以反复更换和擦洗的.
量产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用一种U盘主控制芯片的厂家提供的一种软件,来把U盘分为2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模拟成光驱读光盘的形式(只读形式),另一种还是保持U盘的正常读写功能.

用什么量产工具,主要是利用chipgenius的检测U盘的主控制芯片,然后下载相对应的量产工具和相应的教程,网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有成功的经验了,只要U盘的主控制芯片一样,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推荐最好是同主控制芯片,同容量,不同容量的本人没有经过测试.

最后制作成功后,U盘形成两个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为只读模式,里面的内容不能通过普通格式化来清除,第二部分的内容还是正常U盘的形式.这样做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首先,只读部分不会受到病毒等的侵扰,而且还有U盘的引导功能(引导功能主要是要有可以引导的光盘映像),启动方式和普通引导盘引导模式相似,这种U盘启动方法的成功率远远高于网上常见的制作启动U盘方式.我已经说过,网上常见的U盘引导方式都是最终把数据写在可以正常读写的部分.而不是处于一种只读模式.这个只读模式的大小取决于利用量产工具制作时用的光盘映像的大小.
成败就在于能否找对量产工具了,可以使用chipgenius检测,准确率较低,建议在网上寻找自己U盘所使用的主控芯片型号,然后对号下载量产工具.当然 你也可以拆开U盘来看
http://www.chinadforce.com/viewt ... hlight=%C1%BF%B2%FA

如图是金士顿逸盘的解剖图,这就是主控芯片,使用的是擎泰的SK6202芯片,电路板的另一面就是闪存了.

网友:
下面是对金士顿DataTraveler DT101(2GB) 的量产过程

本来打算把U盘大卸八块来获取控制芯片的型号,但透过那半透明的外壳隐隐约约能看到主控芯片,便在阳光下透过那透明的LOGO看到了主控芯片的型号为SK6211
找到了专用的量产工具,开始工作

给出一个我的设置

烧录时间根据镜像大小而定

成功

网友:
太感激了,一直都对量产比较困惑!

网友:
终干找到了,找了好长时间的好软件。

网友(2008-10-16):
在那找你上面的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