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000 过内存掉电

楼主(2008-09-16):
手上一块华硕w3000 的板子  不插内存 电流上到1。2 左右  随着温度上升、电流小幅度上升(不掉电)  插上内存 电流上到1。2 后回到0。99 过5秒左右 掉到0。02(待机0。01)机器不显     不上内存温度再热也不掉
其中加焊过 m38857 和 北桥        cpu和 内存 确定没问题
请问哪位师傅碰到过类似问题  请指点 谢谢

网友:
那你看板子确实跑信号了吗:还是就看的电流:如果你没看信号我建意你还是看下信号:因为这时设计到信号了:看电流我个人只是对板子上电了以后走信号一个高低电流一个正常的比较如果你板子不正常少电压那电流也在变化:走不正规信号也会在变化带不同负载也有变化:所以好多人都电流变化感觉也不一样:理解可能都不太准确:我建议你还是说出信号有没有走。

网友:
你看看ROM的供电管,它出问题的可能要大些,我修过好多的板,就是这状况

网友:
谢谢 楼上两位师傅的回复  对于二楼辉哥所说 具体信号 走道哪里  我说不清楚   手上没有 示波器 和这个板子图纸
只能 说 各路 主供电 都正常 cpu 供电正常 内存 上也有1.8 和 1.0两路供电  主时钟输出正常 我不知道 用万用表怎么测复位之类的信号 只能 查到这里了
三楼师傅 你说的 rom  是指bios  吗

网友:
还是要想办法,打下波形看到底跑到哪了,看你描述的电流变化像是挡显卡掉电,重点查下显卡这块有无短路。

网友:
今天有时间学习一下,多谢大家奉献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