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驱动芯片PTLS2271代换问题

楼主(2008-09-16):
迈拓硬盘驱动芯片PTLS2271代换问题

故障现象:一迈拓硬盘,上机不认盘,电机不转。

检测过程:测硬盘电源接口5V电压接近0V,12V电压正常。
取下硬盘,测一电容两端阻值为0。
判断有芯片或电源管击穿,拆除掉几个八爪芯片,故障依旧,直至拆下驱动芯片,电容两端阻值恢复正常。
据说驱动芯片容易发热过大,击穿引起短路故障。果真如此哦!

现手上有一更老点的迈拓硬盘,它的主芯片型号:DSP011100219 驱动芯片型号:PTLS2270,请问它能代换PTLS2271吗?先谢过大家了!

附图:

结论:可以代换!

网友:
你先换了再说,一般不会烧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