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又见驱动板问题

楼主(2008-09-16):
实在是相当得郁闷,前两天接到一台三星932B 19正屏液晶

问题是用久后会黑屏,

那么一想,高压板,全部加焊后点个把小时后依然黑屏,

得,割板,用通用高压条,供电电压为15V无问题,接上后初步测试OK,装壳上机通电测试三小时后出现一闪一闪,

不行,郁闷了,算了,换驱动板看看,

FUCK,换后通电半天没事,

提醒各位同行~下回得先看驱动板看看,开关和驱动板的线与驱动板和一体板的连接线可先不剪掉,自己飞几条线试试,

网友:
三星驱动板出的问题总是喜欢超出我们的常规思维.

网友:
没见过呢....欺待中..

网友:
~難得 周铭铭 兄 ~

連Fuck 多來了~~可見你~花了很多時間~

最後才换到覺得最不可能~的驅動板

下次有修到 ~ 三星932B 19正屏液晶

會特別注意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是给我们一经验了,收藏写下来了

网友:
联想机也有这问题,第一次来修没看到现象,让拿回去了。第二次来修也没看到现象,换了个大功率电源又让拿回去了,第三次来修干脆换了代用高压板后拿回去了,信息反馈没解决问题。着急用它的时候总黑屏无显示,不怎么用的时候它又很正常。